[求助] folded cascade一级放大镜结构问题

楼主(2025-11-12):
为什么到nA级电流的情况下,需要共模反馈才能让管子全部饱和,但是输出幅度就不对?

网友A:
please could you give schematic as 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could you give schematic as example

thank you reply,this is example

网友A:
I think at 80nA they can only be in subthreshold. The common mode circuit might be needed to bias correctly where the currents used are way too small to generate common mode reliably.

Hopefully somebody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think at 80nA they can only be in subthreshold. The common mode circuit might be needed to bias co ...

thank your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