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

楼主(2025-11-13):
各位老师

这个电流镜最左边部分是什么特别作用?

中间的电流镜像到右边

网友:
左边的PMOS +  电流源就是一个source follower。从小信号上看,中间的NMOS的漏极到栅极的增益近似为1,可以当成电流镜来用。猜测采用这个结构的原因是因为中间NMOS的漏极直流电平太低了?所以用source follower 做了一个level shifter?没有其他电路,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