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_slave的约束问题

楼主:
我iic_slave用的是别人的代码,遇到这个情况:“直接使用SDA作为识别start的寄存器的CK端”。 然后目前在fpga板子上面做原型验证 ,已经提示这个寄存器没有约束了。ic流程肯定也没法避免,请问这里一般该怎么约束呢? 也需要creat_generate_clock吗   我目前在vivado上面这样尝试了,和SCL一样的约束。但是不知道这样在ic流程上是否也该这样约束。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A:
看起来应该直接 create-clk,而不是create-generate-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直接 create-clk,而不是create-generate-clock

就是SCL作为独立的时钟。那么频率上可以怎么设置呢,直接和SCL的一致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SCL作为独立的时钟。那么频率上可以怎么设置呢,直接和SCL的一致可以吗? ...

可以啊。不过你设高点总没事的。随便来个2M/4M应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