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
小生在论文里看见了一个偏置电路,电路的Vb1 VBb2是连接在一起了吗?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说明呢?

网友:
画错了吧
。。

网友:
M7、M9那一路才是正常的吧

网友:
M8和M9的GATE断开就是正常的,。,
M8那一路产生更高的偏置电压VB2,M9那一路的VB1电压略低。之间的压差差不多就是M9的VDS

网友:
M8和M9的GATE应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