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_static_lp license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这边试着run vc_static目录下的example,但是出现下面的error,最初以为是VC_LP缺少license,但是问了IT之后可以看到我check out license的记录,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可能可以看下checkout的时间和你运行的时间点。
万一你们license比较少,而打开了一个,又运行一个,变成需要checkout多个license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