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中该如何重新摆放cells?

楼主(2025-11-13):
我使用其他工具重新摆放了macro的位置,现在我想在不改变macro位置的前提下让ICC2重新摆放cells的位置。

我已经运行了 initialize_floorplan并且加入了-keep_placment macro参数。现在我的floorplan中除了macro都已经被移除了。
然后我重新运行了create_placement -floorplan,但是ICC2又重新摆放了macro。
我该怎么做才能实现不改变现有macro的位置并重新放置cells?
我已经查看了plan.macro.下的相关设置只看到一条描述为“是否仅摆放macro”的设置似乎不能解决我的需求。
后端纯小白,希望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your_marco}]

网友B:
直接fix住macro就行了

网友C:
fix macro  然后reset_pla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x macro  然后reset_placement

可以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fix住macro就行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your_marco}]

这个我还没试,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