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建模求助

楼主(2025-11-14):
参照别人的设计参数去复现了sigma-delta调制器的系统建模,是个CIFB结构,c(1)的值是2,感觉有点大?然后第一级、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出如图所示,感觉第二级积分器输出的波形摆幅已经很大了,但是psd做fft的结果又还算理想,我把c(1)减小,发现结果都还可以,就有点不理解了,这个simulink建模系数到底怎么调优呢?为什么我只单独修改c(1)得到的结果都不错?而且看有些论文,在代码里得到缩放系数之后,作者都是取个大约值就行了,感觉这玩意能随意取?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呀?球球了~~

网友:
"而且看有些论文,在代码里得到缩放系数之后,作者都是取个大约值就行了,感觉这玩意能随意取?"
在simulink里系数就是一个个的数字,但是在实际电路里系数对应的就是电容的比值。比如C1如果用工具箱得出是1.93,如何选取电容的比值?193/100吗?通常就会近似取方便构成比值的数比如2=2/1 。

网友:
关于每级的输出摆幅,楼主可以再仔细看看understanding书后的附录代码,记得scaleABCD()代码中可以设置积分器的输出

网友A:
楼主你这个PSD图不像有125dB啊,你看主频是负几dB,1.5kHz附近有个-120dB的杂波,算下SNDR<120dB啊

网友A:
刚开始接触这一块。感觉不能随便取
1)成熟的结构经过多次验证,稳定性以及其它特性有保障
2)各种结构对电容的失配,运放比较器等的幅度/噪声等指标要求应该会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接触这一块。感觉不能随便取
1)成熟的结构经过多次验证,稳定性以及其它特性有保障
2)各种结构对电 ...

两级的,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
缩放系数决定了积分器输出摆幅,也对应了积分器的设计难度。
系数不需要很准确,有时偏移20%都无所谓,只要量化噪声留有余量,主噪声是热噪声和闪烁噪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级的,一般都没啥问题

如果需要snr更高,两级的多比特和4级的单比特哪种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PSD图不像有125dB啊,你看主频是负几dB,1.5kHz附近有个-120dB的杂波,算下SNDR ...

不造啊,psd直接给出的结果,难道psd还能出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PSD图不像有125dB啊,你看主频是负几dB,1.5kHz附近有个-120dB的杂波,算下SNDR ...

不对啊,你说的是SFD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