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Foundries ERC 求助

楼主(2025-11-14):
GF22nm PFD-SOI process
遇到三条ERC 求助
1. ERC7 : PSUB must not be biased by more than one net   PSUB 不得由多个网络进行偏置。
2. ERC_IS18: The gate of a thin oxide MOSFET (nfet, pfet, hvtnfet, hvtpfet, slvtnfet, slvtpfet, lvtnfet, lvtpfet,  elvtxpfet, uhvtnfet, uhvtpfet, llhvtnfet, llhvtpfet, nfet_rf, pfet_rf, hvtnfet_rf, hvtpfet_rf, slvtnfet_rf, slvtpfet_rf, lvtnfet_rf, lvtpfet_rf) must not have a path to PWR18/NPWR18 ; violations touching ERC4 is waived.  薄氧化层 MOSFET(nfet、pfet、hvtnfet、hvtpfet、slvtnfet、slvtpfet、lvtnfet、lvtpfet、elvtxpfet、uhvtnfet、uhvtpfet、llhvtnfet、llhvtpfet、nfet_rf、pfet_rf、hvtnfet_rf、hvtpfet_rf、slvtnfet_rf、slvtpfet_rf、lvtnfet_rf、lvtpfet_rf)的栅极不得有通往 PWR18/NPWR18 的路径;涉及 ERC4 的违规将被豁免。
3.ERC_OPT1: Check for high ohmic PWR and GND paths  检查电源和接地路径是否存在高阻值。

求助求助  ,求大神解惑, 希望和做过 GF22nm PFD-SOI process 的同事们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A:
有多个电源地没有区分或电源和地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个电源地没有区分或电源和地短接了

hello 您好,highlight 区域为除了PUSB2 和NW区域外的区域,PUSB2 分块画的区分了两个ground

网友A:
顶层是同电位地的话PUSB2是可以框NW的,一般我都是整体框个大的PUSB2,再抠出另外的地框第二PUSB2,以免框漏了PW,漏了也会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是同电位地的话PUSB2是可以框NW的,一般我都是整体框个大的PUSB2,再抠出另外的地框第二PUSB2,以免框 ...

漏了应该LVS过不了才是吧,对应ground 都框上了也会报第一条

网友:
1.psub接了不止一个电位,应该是你有一个psub电位,然后PSUB图层外的p衬底没接电位或者接到其他电位了(PSUB慎用);
2.有gate接到电源上了,可能是dummy报的假错,如果不是,需要改电路;
3.没遇到过,如果问题1解决了依然有这个问题,可能是电路的原因,可以跑perc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