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约束求教

楼主:
经常看到sdc文件中把约束加在pin或者port上, 想问下是如何找到这些pin的?是在生成后的网表中去找, 还是有什么方法?

例如: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u_rst/reg1_reg/Q]

网友:
先用gtech综合,就可以找到触发器的Q了

网友:
DC compile的时候加上-noautoungroup,这样层级不会被打散,然后你就照着例化名(或者在Verdi里面copy full path,然后修改)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