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做LVS验证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calibre做layout VS schematic验证,发现有个隔离MOS没有提取出来,想debug一下,怎么看是MOS的那个层没有提取出来?(比如是栅端出了问题,还是源端漏端没有识别)

网友:
可以加调DRC语句,用这个RULE跑DRC。比如如果识别层叫 iso_nmos,想看看这个层是不是运算对了,可以通过 include(图形界面里有)加这个语句
debug_iso_nmos {
  copy iso_nmos
}

网友:
先对照pcell看你有没有缺少layer;提不出来可能会报warning,或者你单独只提版图,去网表看有没有对应的器件;如果层次都不缺少,器件提不出来,再去检查rule文件,看是否需要改rule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