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MDE仿真求助

楼主(2025-11-15):
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MDE仿真时只要原理图有电阻电容这些被动器件就报这个错误,不知是PDK的问题还是我的配置问题呢?
当选择多个工艺角的时候就会报错,假如原理图没有被动器件只有MOS时,工艺角只用一个tt_mos就是正常的。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吗?

报错

报错

model文件,这两个是同一个scs

model文件,这两个是同一个scs

网友A:
有va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va的模型?

请问您说的是veriloga的模型吗?电路里应该只有这个电容是,这个电容的所有视图如下,我尝试着换了spectre和hspice的似乎都不行,PDK里还有个电容mom_prim只有个layout用不了

唯一一个电容

唯一一个电容

mom电容的view name

mom电容的view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va的模型?

MDE配置如下:我在Netlist View list 删掉veriloga 以及 在 stop view list 加上veriloga时都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va的模型?

有个回复似乎还在审核中?电路中有一个mom电容,电容的视图如下,这个PDK有个mom_prim可惜只有layout

这里视图我也更换过

这里视图我也更换过

电容的视图

电容的视图

网友:
用的哪个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