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高精度SDM测试遇到的前级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5-11-15):
本人在测试流片回来的ADC时遇到一些小问题,按照设计指标,ADC带宽32k fs=2.048M。利用动态分析仪提供给输入信号,经过单端转差分加低通滤波后直接驱动ADC,测试后发现噪底符合设计要求,大概在-140dBFs/sqrt(Hz)。但是输出信号的2到6次谐波非常高,跟基波的比值大约为-90dB。于是排查输入信号质量 发现动态分析仪自己测量自己的source端就会出现很高的谐波。于是尝试利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或者带通滤波器将二次谐波项滤除,但是由于输入信号频率很低 大概在500Hz附近 设计时发现如果要保证噪声的话需要很大的滤波电容 从而导致op也引入了额外谐波。现在不知道是需要继续沿着对动态分析仪输入滤波的思路 还是采用自己利用DDS+DAC的方案去实现一个高精度信号源,第二个方案没有尝试过 可能周期略长 而且无法评估最后滤出来的信号是否符合我噪底的要求,恳亲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我操作的问题或者后面能尝试的方向(图为动态分析仪自己信号的谐波)

网友A:
动态信号分析仪自己的谐波问题,只能靠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减小RBW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信号分析仪自己的谐波问题,只能靠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减小RBW改善

感谢大神回复!目前测试确实发现是仪器本身的问题,换用音频分析仪以后谐波质量会好转,但是如果信号幅度加大也会导致三次谐波提高。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用音频分析仪提供输入信号 驱动电路的谐波是低于我指标的谐波的,(大约-120dB以下)但是一旦接入我的调制器 输入位置谐波就会变得非常差 怀疑是运放带载问题 但减小了运放滤波电容后仍然存在 前级驱动的方案是利用opa1602单转差分 然后过一个opa1632直接驱动调制器 我认为180Mhz的带宽是足够的 但是没想懂为什么会不能驱动调制器,还是有什么其他地方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