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温度曲线求助

楼主:
新手正在学习BGR的相关内容,求教为什么温度仿真曲线会出现“陡增”?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新手最忌讳不结合波形分析电路,只是看有问题手足无措,实则答案就在你的电路里;你直接看异常温度对应的工作点哪里不合适不就行了?

网友:
your topology is wrong. you need to refer to Banba's paper on current mode bandgaps.

网友:
Ok now i understand, it should be a non convergence issue. simulate with tighter toler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