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改单端输出的问题

楼主:
拉书上的这个结构是在全差分的基础上直接删除了一个负载管,只有一端输出信号。还有一个单端输出信号的方法是在原全差分的基础上不变,直接输出一端即可。
这两种方法的增益差不多,后者结构更对称些。请问还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对比下CMRR(带失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CMRR(带失配)就行

谢谢猫哥,我去算下看看

网友:
图中这个结构有人用过吗,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