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跑不了

楼主:
为何 LVS 跑不了呢 ? netlist 哪里错了 ?

网友A:
看下  inputs  那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  inputs  那个界面

Screenshot 2025-11-17 at 2.39.16  .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网表不对啊,不能用仿真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网表不对啊,不能用仿真的网表。。

可以具体一点吗 ?

在 inputs 的 GUI 界面里有两个不同的参数 : Layout_NetlistSpice_File

是哪一个参数不对 ?

网友B:
看看你的电路 你调的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一点吗 ?

在 inputs 的 GUI 界面里有两个不同的参数 : Layout_Netlist 和 Spice_File

让这里自动生成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这里自动生成网表

自动生成报错 : 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Viewer not conn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电路 你调的什么电容

电容是怎么调错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生成报错 : 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Viewer not connected

你从哪里启动的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里启动的calibre?

我从 schematics view 和 layout view 启动 nmLVS 都是同样的报错 : 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Viewer not connect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 schematics view 和 layout view 启动 nmLVS 都是同样的报错 : 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Viewer ...

这里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置下

谢谢,问题解决了。现在开始跑 LV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