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这种chargepump有见过吗,怎么工作的

楼主:
这是反提的电路,CP和CPN是已经产生的相反时钟,也没有开关啥的

网友A:
看着像基本的charge pump,就是电荷一点一点的往输出端累加,网上应该能找到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基本的charge pump,就是电荷一点一点的往输出端累加,网上应该能找到原理吧 ...

那种是需要开关或者二极管隔离的,不然升不上去,这个后面加个负载,直接就掉到地了,而且也没有升压效果,仿真也就是我说的这样,但反提电路不可能管子都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