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3c作为主控,丢失仲裁

楼主:
为什么我配置I3C作为主控,还没发出地址属性表里的地址,就已经仲裁失败了,我没有挂载任何slv_seq,就是想看看dut能否发出地址来

楼主:
开启了iba_include,应该先发送7e,但是由于仲裁失败,sda不再输出,sda一直被拉高,总线上只显示FF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启了iba_include,应该先发送7e,但是由于仲裁失败,sda不再输出,sda一直被拉高,总线上只显示FF ...

没有挂载任何slv_seq,vip只例化了一个passive的主控,一个active的target,dut没有配置发起ENTDAA,因为vip的地址已经通过寄存器配置给dut,所以直接发起读写操作,dut在发送7e阶段就进入了仲裁,然后仲裁失败, 7e没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