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才能放大uv级信号而不被噪声淹没

楼主(2025-11-17):
传感器的前置放大器(信号2Mhz频率),输入的只有uv级别,我看别人的论文一般都是用最简单的仪表放大器去放大。我那cascode做的运放去试了下,但最小只能保证2mv摆幅的正弦波不被噪声淹没。有没有什么结构的放大器噪声很低的

网友A:
提高运放功耗并采用Chopper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运放功耗并采用Chopper架构

但我是2Mhz,chopper的话开关电荷注入太严重了

网友:
不能接受chopper之类的方案,只能考虑换Bipolar或BiCOMS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