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改变自建symbol的multiplier

楼主(2025-11-18):
如题,应用场景是有自建电容的symbol,想要像analoglib库里的电容可以方便修改multiplier,请问大伙这个自建symbol有办法哪里设置可以改变multiplier吗?

网友A:
打开analog 自带的电容symbol  把m 这项的label 复制过去 ,然后打开cdf editor  去复制 cdl 和simulation 的相应设置复制过去  参数就可以和导出网表联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analog 自带的电容symbol  把m 这项的label 复制过去 ,然后打开cdf editor  去复制 cdl 和simulation  ...

好嘞我试试,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嘞我试试,感谢您

楼主试的怎么样了,可以用吗?

头像真好看,是艾莉希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的怎么样了,可以用吗?

头像真好看,是艾莉希雅嘛

正在试哈哈,cdf设置不太熟练,,,

确实是

网友C:
Instance Name一栏加<*>
例如I19<0:1>代表两个I19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stance Name一栏加
例如I19代表两个I19并联

哦对对对这也是好办法,谢谢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