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家关于版图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5-11-18):
下图是一对电流镜(costant Gm中下方的电流镜),由于栅长限制故而都采用六个MOS管串联用以增大栅长,大的MOS管单独一个的Multiplier=12,小的为4,由于这个比例为3:1的关系,我觉得设计出的版图可以这样匹配:

方案一:A A A B B A A A
             A B A A A A B A
             A A A B B A A A
方案二:A A B A
             A B A A
             A A A B
             B A A A
             A A B A
             A B A A
但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都是共质心匹配,难道走线会有比较大的困难吗?版图小白在挣扎自己的毕设,求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流镜还搞这么复杂,没其他活了吗?总个数1:3,把f和m都拆了,全列直接
AABAABAA
AABAABAA
AABAABAA
.
.

网友B:
除了管子,你还要考虑线,如果接出来一大堆线,也不是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还搞这么复杂,没其他活了吗?总个数1:3,把f和m都拆了,全列直接
AABAABAA
AABAABAA

主要是没弄过版图,这在constant gm里还是希望电流复制更精准些,那请问您的这个对比我的方案一的好处应该就是走线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管子,你还要考虑线,如果接出来一大堆线,也不是好设计。

正在学习中,就希望尽可能地兼容走线以及匹配度,但希望匹配度更高,才弄出这两个方案,感谢您提醒。

网友:
匹配度和走线难度呈正相关,看图的话你用的全是倒比管吧,两种方案第一种做两列第二种做一列,都是把基准管全部拆成单个finger均匀插进镜像管里两边放些电容接法的dummy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弄过版图,这在constant gm里还是希望电流复制更精准些,那请问您的这个对比我的方案一的好处应 ...

把6个串联mos看成一个整体,两侧加dummy,听说是源头在1/3位置比较好,梯度差不多是0.8 0.9 1.0 1.1 1.2 ..... 1.2 1.1 1.0 0.9 0.8。改一下电路,改成<>结构的,最后只需要拉3条线,两个D,一个vss。A可以做成类似:M1 M2 M3 M4 M5 M6 M6 M5 M4 M3 M2 M1,M1接VSS,1 到6之间不需要连线,M6拉线,能理解吧,这样mos的电流流向也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6个串联mos看成一个整体,两侧加dummy,听说是源头在1/3位置比较好,梯度差不多是0.8 0.9 1.0 1.1 1.2 . ...

我可能没大理解,我后来也是想把六个NMOS看成一个整体,因为电流镜比例是1:3,目前就是3个A,1个B,那我只需要把这4个部分做匹配,然后两边填dummy就行吧?但您的意思好像又是把NMOS管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大理解,我后来也是想把六个NMOS看成一个整体,因为电流镜比例是1:3,目前就是3个A,1个B,那我 ...

所有的mos,都改成f=1,其余是m,然后一个A包含的mos是m=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大理解,我后来也是想把六个NMOS看成一个整体,因为电流镜比例是1:3,目前就是3个A,1个B,那我 ...

这样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看懂吗

我这里两个MOS管比值1:3,大的NMOS管大小是:finger=30、multiplier=12、finger_width=1.015um,如果f改成1且m变为2的话,那么我的一个MOS管就会被拆成30*6个更小的单元,同时这样的单元又会被复制为6份,请问这样在layout上是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两个MOS管比值1:3,大的NMOS管大小是:finger=30、multiplier=12、finger_width=1.015um,如果f改 ...

直接做成cell,然后array就行了,只需要上层拉3条线,应该是最简单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