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N-WELL/P-WELL的电阻需要怎么连接?

楼主(2025-11-18):
如图,这种电阻需要怎么连接?
如果浮空对于芯片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描述的可能有误区!
修改一下问题:请问这种电阻的阱如果浮空对于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

接对应阱电位,浮空会与其他psub和NW产生横向NPN,有latchup

楼主:
问题描述的可能有误区!
修改一下问题:请问这种电阻的阱如果浮空对于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对应阱电位,浮空会与其他psub和NW产生横向NPN,有latchup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