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报错

楼主(2025-11-18):
redhawk中报错missing PG-arc definitions for cell

求指点

网友:
手写一个 就行 ,给那你个例子
cell_name {
pgarc {
VDD VSS
}
}

网友A:
gsr里面添加这个keyword:IGNORE_PGARC_ERROR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r里面添加这个keyword:IGNORE_PGARC_ERROR 1

我设完这个还会有error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只有添加pg_arc.lib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