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innovus时如何让多个generated时钟对齐?

楼主(2025-11-18):
我现在手里有个项目从一个主时钟产生8个分时钟,每个时钟控制一路数据,在芯片外部采集的时候,希望随便使用其中任意一个时钟都能正常采集其它所有数据。

目前在dc时对这8组时钟定义了时钟组,innovus的时候也加了ccopt skew group做了限制。innovus结果是8组时钟之间最大有0.4n的skew,但是后仿的时候发现实际最大的skew有1.2n左右。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让这8组时钟之间的skew变得更小一些?是不是只能用htree来解决了?

innovus的结果

innovus的结果

vcs后仿结果

vcs后仿结果

vcs后仿结果

vcs后仿结果

网友A:
目前工具对这种需求自动处理得不好,可以手动定制达到平衡,比如手工size+摆放+dont touch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工具对这种需求自动处理得不好,可以手动定制达到平衡,比如手工size+摆放+dont touch net ...

好的,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B:
cts spec修改balance group,或者create_ccopt_skew_group -balance_skew_groups {xxx yyy}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s spec修改balance group,或者create_ccopt_skew_group -balance_skew_groups {xxx yyy}

多谢回答,这个命令用了,现在的结果就是用了以后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明白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