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os上方覆盖大面积金属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作用是什么,
是为了满足金属面积DRC要求,但是也不用覆盖那么满吧

网友:
反向的吧这个截图

网友:
这个不就像是slot

网友:
既满足density,又和poly组成寄生电容结构,能稍微增大mos电容的容值

网友:
这种大面积的slot 一方面是保证density 另一方面的话是为了保护敏感模块,确保高层如果有金属线经过不会对模块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