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高压隔离

楼主:
大佬们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这个是BUCK电路的电平移位电路,从5V转32V,高压部分是BUCK开关管驱动电路的浮动电源轨,高低电平压差5V。我在画版图的时候发现高压域p管的NW电压会很高,后仿的时候确实也出现衬底击穿,有对地大电流的现象,那这里p管肯定需要高压隔离吧。我用HVBN的环套在pmos上试了一下,对耐压没有明显提升呀,NW十几伏就击穿了,那么请问如何隔离呢?这里应该没必要用PLDMOS,我看论文里也没有用。下面图片我是接了个简单的反相器后仿了一下                                                                                                    微信图片_20251118183044_494_91.jpg

网友A:
you have to check the each junctions break down voltage according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have to check the each junctions break down voltage accordingly.

是的,我已经检查了每个节点的电流与电压,确实只是HVBN环击穿了,在NWHT环15V的时候

网友B:
PEPI应该接VL,不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PI应该接VL,不是GND。

感谢大佬回复,确实是这个问题,神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