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innovus使用

楼主(2025-11-19):
在使用innovus的时候使用checkDesign命令之后,GUI界面出现了这个带叉号的区域是为什么

网友A:
看上来不用管,checkDesign看有没有缺lef/lib/no drive pi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来不用管,checkDesign看有没有缺lef/lib/no drive pin就行

打开之后好像是grid的问题,这需要单独去解决吗,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之后好像是grid的问题,这需要单独去解决吗,求助

不需要,可继续跑flow的。这只是die不在gri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