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POLY FUSE的symbol如何过lvs验证?

楼主:
由于没有poly fuse的symbol,电路使用电阻代替fuse,但是版图使用的是fab提供的fuse IP,带了相应的fuse mkr层,导致现在lvs无法通过,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建议电路还是单独弄个symbol使用,lvs rule如果有相关的fuse器件定义,电路自己弄个fuse器件symbol,跑lvs时候box掉,个人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路还是单独弄个symbol使用,lvs rule如果有相关的fuse器件定义,电路自己弄个fuse器件symbol,跑lvs ...

跟电路反应过这事,没人管,lvs文件加密了看不了,只能苦一苦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