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pd怎么设计一个RDL直接沉积在芯片pad上的封装结构

楼主(2025-11-19):
我刚开始使用apd进行封装设计,很多东西都还不太熟练。
前几天将芯片pad的网表导进apd之后,发现在layer stack的顶部金属层会生成很多贴片焊盘。但是我要设计的结构里,rdl是直接生长在芯片pad上面的,rdl和芯片pad直接连接,而没有焊盘。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来完成我想要的设计,大家有做过类似的结构吗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说啥,而且你这个示意图,die跟封装直接没有间距吗,直接贴在一起?至少有solderball或者copper pillar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说啥,而且你这个示意图,die跟封装直接没有间距吗,直接贴在一起?至少有solderball或者copper  ...

直接连在一起的。用于连接die pad和M1的铜柱是在芯片表面沉积生长出来的。整个基板都是沉积出来的。而不是说先准备好一个基板,再把芯片贴到基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