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电路尺寸精确度

楼主:
因为POLY带斜边,所以抽出来POLY尺寸是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但电路器件尺寸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电路尺寸精确度?

网友:
你是要过LVS还是说要仿真电路层面?电路层面仿真合格精度差应该不怎么影响性能吧,如果是过lvs你可以通过LVS精度来设置,mos的语句如下,电阻也是类似的
lvs修改精度
DEVICE PARAMETER TOLERANCE "nmos" "W" 0.05
DEVICE PARAMETER TOLERANCE "nmos" "L" 0.05
DEVICE PARAMETER TOLERANCE "pmos" "W" 0.1
DEVICE PARAMETER TOLERANCE "pmos" "L" 0.05
LAYOUT VS NETLIST COORDINATE TOLERANCE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