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效率问题

楼主:
BUCK前后仿效率好,有90%多,但制作出来的芯片效率不好,不到80%,问题可能出在哪里,BUCK所用基准源实际测量输出电压有波动但不大,但仿真蒙特卡洛还不错,这么大的效率差还会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1、HS,LS有串通吗
2、芯片自己的功耗正常吗
3、电压测试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S,LS有串通吗
2、芯片自己的功耗正常吗
3、电压测试点在哪里

HS,LS做了延时,没有串通,芯片里只有BUCK,做出来的芯片在示波器下基准源输出的vref有一点波动,但换成理想电压基准效率,效率也低。

网友:
无源器件的寄生电阻导致的吧?

网友:
这种BUG应该很好找,逐一排查,分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