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间短路IGBT的尖峰电压的最大短路电流受什么影响?

楼主:
就以三相逆变桥为例,六路开关管的开通关断逻辑按照普通逆变器的开关逻辑开通关断;
现在任意将两相输出连接并用接触器控制通断实现相间短路的目的;
实际中IGBT已经安装完成并且PCB走线也已固定,意思为走线电阻电感也已固定;
如果短接线分别使用短线和长线,会对短路时的电压尖峰和峰值电流有影响吗?
有如下两种解释不知是否正确:
1、使用短线时,短线电阻小电感小,短路瞬间短路电流上升速率快,IGBT容易进入退饱和区,耗散功率大;
2、使用长线时,长线电阻大电感大,短路瞬间短路电流上升速率慢,IGBT在饱和区时间长;
短路时关断尖峰在那种条件下会更大一些?短路时尖峰电流在哪种条件下会更大一些?
短路电流达到的峰值受IGBT开通时间和线路电阻电感影响,假设时间不变,电阻很小忽略不计,那么电感越大电路达到的峰值越小,因此短线情况下峰值电流大?
尖峰电压U=L*di/dt,同时受电感和电流变化率影响,与电感成正比,但是电流变化率又与电感成反比,电感越小电流变化越大,那么该如何考虑呢?
如何做一个正确的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