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有效位数严重低于设计值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我看看,做的是一个用于图像传感器的11位单斜adc,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效位数分析出来严重不足,看spectrum的图是不是谐波太高了

楼主:
理想DAC重建波形,我的采样时间是3us采样一次

网友A:
有检查满足相干采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检查满足相干采样了吗?

您方便帮我看一下吗 ,我还不是很理解,采样频率是333.3khz,我复现的文献里面对应的输入频率是3.2552khz,我取样是128个点,128/Fsimple=M/Fin,然后我把M取3,最后我把我的输入信号调节为7.8117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检查满足相干采样了吗?

楼主:
我加了个汉宁窗,有效位数提升了0.8多,这是不是说明是我的fft分析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频率给全,7.81171875kHz,取样点128少了,多给点,再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方便帮我看一下吗 ,我还不是很理解,采样频率是333.3khz,我复现的文献里面对应的输入频率是3.2552khz, ...

可以尝试以下设定:
1. 输入正弦信号直接设成变量形式,Fin=(M/128)*Fsample。M取质数,这里取3是OK的。
2. 采样点建议再取多一点,取到512,1024这种会比128个点精确一些。
3. 做FFT分析时截取的样本点不要从0开始取,等一到两个输入周期之后再截取样本点进行FFT处理。
4. 我印象中做FFT应该不需要加窗,如果还差很大,试试从前端buffer/采样开关这几个逐级FFT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