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finger与multiplier的版图画法

楼主(2025-11-20):
下图是一对1:3的电流镜,由于工艺限制我采用六个MOS管串联,小的MOS管中Multiplier有4个,大的为12个,我不清楚的是:layout自动生成的每个间距为1um,同时查阅tsmc的DRC手册,要求不同电位的NWELL间距应为1um,我以为不论是一个MOS管的multiplier1~4还是不同MOS管间距应该都为1um?还是说同一个MOS管里的4个MULTIPLY可以挤在一起?不用保证间距为1um? 屏幕截图 2025-11-18  屏幕截图 2025-11-20  屏幕截图 2025-11-20

网友A:
你这个是同一个管子,是属于同一个电位,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也不用保证1um这种问题,可以S\D合并,也可以满足DRC的前提下拉开S\D,因为你的NW要把这同一个管子盖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同一个管子,是属于同一个电位,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也不用保证1um这种问题,可以S\D合并,也可以满 ...

感谢您的回复,我后来想了下,感觉可以把左侧共24个cell都连起来,保证漏源的连接顺序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同一个管子,是属于同一个电位,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也不用保证1um这种问题,可以S\D合并,也可以满 ...

不知道能否再问您一个问题,由于我的finger数太多,导致连接G极非常麻烦,能否如图中右侧的方式进行连接?但感觉这样会导致在中间的栅极上多覆盖一层metal,这样会导致寄生加大吗? 屏幕截图 2025-11-20

网友:
poly作为导线,阻抗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否再问您一个问题,由于我的finger数太多,导致连接G极非常麻烦,能否如图中右侧的方式进行连接 ...

如果是大工艺,这样用poly连接起来,且电路后仿也没问题,那就可以这样用poly走线,如果工艺小,建议不要用poly走线,poly的寄生电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工艺,这样用poly连接起来,且电路后仿也没问题,那就可以这样用poly走线,如果工艺小,建议不要 ...

明白了,那我还是用Metal1+通孔连接各栅极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