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ecoRoute设置

楼主:
innovus在eco阶段是否有方法,限定只使用某一层资源如M2,或者M2/V2来进行绕线,保持其它层在ecoRoute时不变

网友A:
ecoRoute -modifyOnlyLayer {ME2:ME2}

不过之前试过,好像指定同一层,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Route -modifyOnlyLayer {ME2:ME2}

不过之前试过,好像指定同一层,会失败。

感谢回复,这个我试了不行,得指定不同层

网友A:
把除了你想动的Layer,都Cover住,并且挡RouteBlkage。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除了你想动的Layer,都Cover住,并且挡RouteBlkage。试一下。

好的感谢,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