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环#深n阱pocket画法

楼主:
大佬们这个dnw隔离环是这么接吗,我看深n阱的n管和p管就是直接放在dnw里的,但是dnw_pocket有三个端口,多了个RW端口,这个是接n管的衬底呢还是gnd呢

网友A:
这个RW里应该是深N阱隔离出来的P衬底。
如果这个深N阱内没有NMOS,那么接到任意小于等于N阱电位的地方就可以了,一般考虑通过电阻相连。
如果阱内有NMOS,那么就该接到NMOS的B端,整个阱内的P衬底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W里应该是深N阱隔离出来的P衬底。
如果这个深N阱内没有NMOS,那么接到任意小于等于N阱电位的地方就可 ...

好的谢谢大佬回复,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