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波特图的疑问

楼主(2025-11-21):
①为什么仿真出来的波特图的相位从180开始变化,但拉扎维书上却是从0开始呢?
②为什么要对环路增益取模呢?
请前辈们教教

网友:
问题1:仿真出来的波特图从180开始变化是因为你的反馈(往往)是负反馈,也就是说仿真中的环路增益是带负号的。这个负号就代表相位从180开始变化。拉扎维书上的图10.2之所以从0开始,可以先看图10.1,你会发现负反馈的负号没有体现在环路增益βH中,而是体现在那个叠加器的下方,所以就图10.1的环路增益而言,是没有负号的,所以相位从0开始。
问题2:对环路增益取模是为了看信号经过反馈回来后,是否被增强还是被衰减。对于一个设计好的负反馈系统,判断它是否会振荡,要看两个条件(也就是书上说的巴克豪森判据),首先要看相位是否平移180度(此时负反馈变为正反馈,与原信号同相位),然后要看环路增益是否会把原信号“放大”后再“同相位”的叠加到原信号上,所以要对环路增益取模。问题二的相关内容可以看拉扎维书第十章的开头部分

楼主:
补充两个问题:
如果反馈系数beta减小的话,幅频曲线会向左下角移动,但是相频曲线为什么不变呢?
反馈恶化或者提升了稳定性?这个例题说没有反馈就不可能震荡,所以施加反馈后稳定性变差。但是反馈章节中说,反馈使增益灵敏度降低,稳定了增益,提升了稳定性。有点疑惑

网友A:
补充问题1:在一般的应用中,反馈系数β是常数(不包含电容电感等元件,也就是说不包含零极点),所以即使β变化,零极点也不会变化。幅频曲线并没有向左下移动,而是向下移动。你说的“左下”,应该是看到GX左移做的判断,这实则是幅频曲线下移的结果,因为初始增益减小,但极点不变(图中没有零点,不作考虑),所以会增益会更快的衰减到1,GX也就相应的左移。相频曲线为什么不变呢?因为前面说的,零极点位置不变。
补充问题2:这里说的其实是两种稳定性。反馈恶化了稳定性,是针对系统会不会振荡来说的。但负反馈使得增益灵敏度降低,这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来说是一件好事,开环工作下的运放基本上是无法使用的(仅针对用于线性放大的目的而言,比较器等不在此列),这是因为,你的增益太大了,比如说是10000,电源轨为5V,那不考虑其他因素,运放能够线性放大的输入范围只有5/10000=500uV,这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还没有失调大。换句话说,这种开环的运放太“敏感”了,工作起来不太可控。接成负反馈后,增益变成了1/β,这样的运放就可控多了,也就更能够“稳定”使用

以上回答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问题1:在一般的应用中,反馈系数β是常数(不包含电容电感等元件,也就是说不包含零极点),所以即使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