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 corner

楼主(2025-11-21):
请教一下,在rc corner中cworst和cworstt的却别是什么呢

网友A:
t  = tighten , 比不带t的更严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  = tighten , 比不带t的更严格

说更严格容易误会,是窗口更小,窗口越大越悲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更严格容易误会,是窗口更小,窗口越大越悲观

那这个岂不是对工厂更相信才可以,是对工厂的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岂不是对工厂更相信才可以,是对工厂的限制?

是的,这很正常,工厂承担一部分风险换订单,就像慢角从SS到SSG到SSG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很正常,工厂承担一部分风险换订单,就像慢角从SS到SSG到SSGNP

好的,明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