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批量改pin角名称的skill实例

楼主(2025-11-21):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有一个std库中的schematic的电源地名称和symbol的电源地名称对不上,仿真不通过,但是库中的cell太多了,所以想用skill代码来实现整个lib的pin角名称替换,有没有大佬提供转化的代码或者语言思路。

网友:
先删pin再添加指定名称的pin就行,可以主要是找到删pin和加pin的函数是什么,可以到tools->SKILL API Finder里面找到相关函数,最后扫描怎么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