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通孔数量与电流大小的关系

楼主(2025-11-22):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一般来讲版图上金属走线的宽度大概是按照1um/mA,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通孔的数量与电流的关系大概可以怎样评定。

网友:
建议看Design rule里面关于reliability章节中的EM说明

网友:
通孔尺寸将影响电流载流能力... 建议看DRC Rule EM section

网友:
90nm以下,1um/mA也不准,需要参考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