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xplorer仿真每次都只有ExplorerRun:0

楼主(2025-11-23):
如图,使用explorer仿真每次都是重新生成ExplorerRun:0,而不是像ADE XL那样生成ExplorerRun:1,ExplorerRun:2,ExplorerRun:3……,有人知道怎么操作吗?好烦,每次都是重新生成ExplorerRun:0,导致之前仿真的数据就看不了了。

网友A:
explorer代替ade l     所以你需要使用assembler代替ade 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lorer代替ade l     所以你需要使用assembler代替ade xl

没有欸,使用ade assembler还是只有这个ExplorerRun:0

网友:
explorer仿真介面 options --> save 裡面設定

网友:
每次跑完结果如果你需要就保存一下然后重新跑仿真,查看也是可以重新se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