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辅助结构咨询

楼主:
问问图中这个结构改善slew rate的原理

网友:
(1)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两个辅助管是关闭的,整个电路就是普通的cascode结构;
(2)当输入出现大压差时(假定M12的栅极电压高于M11的栅极电压),则其中一条支路中辅助管的源极将会被下拉乃至开启(即M22开启),开启的MOS管将会补充cascode为尾电流源(M3)电流能力不足的情况,以实现电流平衡(ID12=ID10=ID22+ID3),这样不会因为输入过大压差导致M12被挤入线性区,影响settling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