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开环增益和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时的增益差别很大

楼主(2025-11-23):
RT 最近在做输入轨到轨二级运放,第一级是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是共源,第一级电路问题不大了,但是接上第二级时为了保证电路正常工作,接成了单位增益负反馈,此时所有管子都可以正常工作。此时去测量增益和相位得到图三。然后开环去测得到图四,此时第二级输入管线性所以增益偏低。图四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是图三就完全理解不了了,请教各位,问题大概出在哪?感谢

第一级电路

楼主:
第二级电路(输出连的是输入负端,VINP是对第一级来说的)

楼主:
单位增益负反馈仿真结果

楼主:
开环仿真结果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仿真要在负输入和输出间串联一个iprobe器件跑stb仿真,你图三跑的是闭环AC仿真

网友B:
我感觉你应该是像5楼说的那样,跑的是闭环后的一个整体的AC仿真,也就是传递函数A/(1+Aβ)的波特图,因为你接的是单位负反馈,所以增益约等于1(像你图中是udB)。同样像5楼说的那样,你用iprobe跑stb,这个时候得到的是环路增益的波特图,也是你分析频率响应时真正看的波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应该是像5楼说的那样,跑的是闭环后的一个整体的AC仿真,也就是传递函数A/(1+Aβ)的波特图,因为你 ...

我明白了,谢谢谢谢,我去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仿真要在负输入和输出间串联一个iprobe器件跑stb仿真,你图三跑的是闭环AC仿真 ...

好像明白了,谢谢谢谢

楼主:
解决了,电路基础太差劲了,明明做题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结果,拿到软件上一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立刻从现在开始恶补电路基础。最后感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