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读入sdc文件时的bug

楼主:
我在用DC做综合时,tcl脚本里写:source /home/host/桌面/DigitalIC/1.4/scripts/${DESIGN_NAME}.func.sdc就可以正确打开脚本但如果只写source ${DESIGN_NAME}.func.sdc或者source ./${DESIGN_NAME}.func.sdc就会失败

如图,我的sdc文件和tcl脚本是都放在scripts目录下的,我也是在这个目录下运行dc_shell -f syn.tcl | tee syn.log去执行脚本的

sdc位置

sdc位置

失败

失败

失败

失败

成功

成功

网友:
可以先试下纯英文路径

网友:
可能是你[pwd]返回的也不是真实的当前路径,你看一下[file normalize .]是不是同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