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AMS仿真

楼主(2025-11-24):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 ic618数模混合AMS仿真好像跟以前网上有的教程不一样了,现在这个还需要安装INCISIVE吗?我现在跑AMS对于connect rule的设置只设置了这个global连接,像我添加full_fast这种连接rule根本就没有,但是也可以跑,数字输出端也是正确的1.8V。不过我这两周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模一样的电路在原本的schematic电路用spectre仿真,精度有16.8bit,然后设置configue用AMS仿真始终只能跑出来13多个bit,一模一样的电路(我直接把数字模块去掉了),不知道怎么修改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设置问题了,而且ic618没有那个OSS 仿真设置选项了

楼主:
前辈,我服务器上有这个,需要在cds.lib上定义一遍吗,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connect rule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