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有效位上不去了

楼主:
【求助】目前在做12bit的sar adc,但是发现精度不够,找到应该是 栅压自举开关的问题,开关也仿真了一下,发现有效位有问题,只有9.4bit

开关的波形图

开关的波形图

频谱图

频谱图

有效位

有效位

adc的仿真

adc的仿真

开关

开关

网友:
电容C1加大,M12和M18加大试试

网友:
然后你的输入信号频率的三倍低于Fs/2的情况也要看,目的是看三次谐波在带内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