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仿

楼主(2025-11-24):
目前有什么数字后仿加速的方法,
用VCS直接仿真太慢了,FGP的效果也不好,还有什么先进的方案呢?

网友A:
硬件加速,多线程,多core,行为替换,增量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加速,多线程,多core,行为替换,增量编译

麻烦问下硬件加速是怎么做的?

多线程/多core是用vcs的FGP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