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倒灌GPIO的ESD路径分析

楼主:
仿倒灌GPIO设计架构如上图,当PAD对VCC打+ESD时(假设不考虑走GGNMOS),问题:
(1)其Vt1是否是,PAD到VFW的正向diode,加VFW到VCC的反向击穿电压?
(2)VFW到VCC的反向击穿后,PAD-VFW-VCC的寄生PNP,与不仿倒灌的GPIO(VFW结VCC),当PAD对VCC打负时的VCC-NW-PAD寄生PNP相比有什么区别?
(3)正常为防止PAD对VCC打+ESD时,产生衬底VFW电位的上下交叉PMOS管的寄生的PNP导通,上下PMOS管放置在不同的NW(即使电位一致)中,这里如果放一个NW中,但PAD路径加200ohm电阻,是否可行?
(4)产生衬底VFW电位的上下交叉PMOS管是否有必要做SAB?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