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代码求助

楼主(2025-11-24):
假如list1=("1" “2" "3”) list2=(1 2 3)
如果我想把list1转换为list2,那么用evalstring就可以
那么如果list3=("A" "B" "C") list4=(A B C)
list3想转化成list4该怎么操作呢?
evalstring("A")会报错 not a function --A ,好像只有evalstring(" 'A “)才可以实现目标功能。
下面是我用到的地方list2=mapcar(lambda((x) evalstring(x)) list1)
list1=("a" "b" "c".......)想list2想变成(a b c .....)需要怎么做呢?求大佬指教。

网友:
list1 = list("A" "B" "C")
("A" "B" "C")
list2=mapcar(lambda((x)  concat(x)) list1)
(A B C)
list2
(A B C)

网友A: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a, b, c 这种格式在skill中被定义成变量,你想存的形式是symbol,它的形式应该是 list('a 'b 'c)才对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发现了另外的问题。我传了两张图第一张是我的代码,我想把有M1_NACTIVE的线的名字提取出来,第二张图是提取出来的数据。第二张图左边是不加list3=mapcar(lambda((x) concat(x))list1)这一行输出结果,右边是加了的,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右边的结果名字里面会有“\”,以我的理解是不会有才对,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直接遍历list打印就可以去掉“”了。或者直接打印list2,这里list2应该是个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遍历list打印就可以去掉“”了。或者直接打印list2,这里list2应该是个string, ...

我不是特别明白,,因为这个list2只是过滤出我想要的那个结构的单个线的名字,list1是把它们都合到一起,直接打印list2只会生成一个带“”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a, b, c 这种格式在skill中被定义成变量,你想存的形式是symbol,它的形式应该是 list(' ...

抱歉,因为我不是特别懂,所以可能没办法准确的回复你的问题,但是a,b,c不是我设置的变量,是我最终输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形式 '("A" "B" ...)我想对这个结果进行操作让他变成 '(A B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发现了另外的问题。我传了两张图第一张是我的代码,我想把有M1_NACTIVE的线的名 ...

因为代码中如果加了mapcar这个语句之后,因为你第一个问题所要达到的效果,mapcar函数返回的list3 中每一个元素都不是字符串,而是一个个atom (或者说没有初始化的变量 symbol)那么你打印他们出来,碰到 <> 这样的,当然系统需要帮你加上 escape, 即 \ , 才能帮你打印出来,否则就会跟自己内部语法关键字错乱了,所以需要escape。

然后其实我用mapcar纯粹就是你前面提出来的需求。这仅仅是一个示例,你的第一个问题提出的需求就是把一个字符串列表转换为一个以 atom 为元素的列表,那就是像我给你的一行代码那样做就好了。

atom这个概念好像是从Prolog或者Lisp里面来的(sorry好久不做coding了), 毕竟SKILL和Lisp也是有很深的渊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代码中如果加了mapcar这个语句之后,因为你第一个问题所要达到的效果,mapcar函数返回的list3 中每一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特别明白,,因为这个list2只是过滤出我想要的那个结构的单个线的名字,list1是把它们都合到一起, ...

我研究下看看

a=list("net_<1>" "net_<2>" "net_<3>" )
port=outfile("./test_1")
foreach(a1 a
           fprintf(port "%s\t" a1)
)
clos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研究下看看

哇塞,我刚试了一下是可以的,非常感谢!我还是需要学习很多,感谢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因为我不是特别懂,所以可能没办法准确的回复你的问题,但是a,b,c不是我设置的变量,是我最终输出 ...

可以问一下你预期输出结果的应用场景吗?我暂时还没有想出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