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P验证仿真请教

楼主(2025-11-24):
在跑APB_VIP时候,运行./run_apb_svt_uvm_basic_sys -w random_wr_rd_test vcsvlog这个是可以出现dve波形的,但是自己写的filelist.f,然后把相应的库进行编译时出现语法错误,这个是咋回事。
vcs是2016版的,vip是2023的。

网友A:
比较一下log,看下是不是少编译什么文件了,估计是filelist.f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一下log,看下是不是少编译什么文件了,估计是filelist.f的问题

检查了filelist好像还是不行,佬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一下log,看下是不是少编译什么文件了,估计是filelist.f的问题

这个license的warning总不可能影响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license的warning总不可能影响这个吧

是有影响的,请IT看看为什么不能checkout这个l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