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输出

楼主(2025-11-24):
使用classAB输出,tran仿真3.3V的输出只能到2.8V,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要么驱动能力不足  输出级偏置电流太小,无法驱动负载到极限;或者更换输出级结构,普通共射/共源结构无法真正拉到轨,试试共集/源极跟随器或level 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驱动能力不足  输出级偏置电流太小,无法驱动负载到极限;或者更换输出级结构,普通共射/共源结构无法 ...

醍醐灌顶,谢谢您